求助!关于三菱PLC!

楼主(2010-08-09):
我们这边有台设备,PLC是三菱FX3U-80M的。一开始打到自动不能循环启动!能确定外为电路没问题!后我从傍边一台同样的设备读出程序,在写入这台设备。这台设备就能正常运转了!哪位大侠能给小弟解释一下吗?

网友A:
PLC先全部程式清除[Clear PLC Memory],在把程式重新下載.
包括[Device memory]值.

网友B:
兄弟將兩台程序(不正常的程序和正常的程序)比對一下不就知道問題了嗎?
jianming

网友C:
监控是最直接手段,应该先监控PLC,看是什么问题造成不能循环。可能是有些停电保持程序没复位

网友D:
版主说的对,楼主应该对比一下程序看看

网友E:
程序里有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