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10):
每次想和另外一方通讯时只要把D8120重新清空并且等待一个扫描周期就可以和从站PLC通讯了,不需要重新上电。问题已经在去年就解决了。1,由于项目要求所以上星期做了一个实验,主站为FX2N-40MR,从站为FX2N-20MR,两个PLC采用N:N协议1:1(RS485)通讯,当主站M8070,M8162及从站M8071,M8162都正常时,PLC之间通讯一切正常。
2,此时有一台D700的变频器,要求也用通讯控制。由于通讯都是采用RS485,所以采用RS指令来直接对变频器操作。
3,但是此时出现一个现象,当主站PLC向变频器发送命令时,此时变频器能正确接受并运行,但是此时从站PLC已经死机,从站的通讯板的指示灯变的慢闪了。
对于以上现象专门查看了三菱通讯手册,手册上面介绍了N:N通讯,变频器通讯,但是唯一没有说可以三者一起通讯?????为了达到项目要求,估计是通讯起冲突,所以再次将程序改为:当主站PLC要与变频器通讯时先将M8070断开几秒后再启动RS指令向变频器发命令,此时一切正常,但是当与变频器完成工作后断开RS指令,再次将M8070主站接通,此时又出现主站PLC死机,因为原来将M8070断开时并没有将M8071断开,就是说主从站第二次没有起到握手信号。
由于项目要求三者一起通讯,并且要求不能改变硬件,对于这有点苛刻的要求非常困难,请问各位高手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
附件为这个项目的试验程序,当然不是非常的完善,其中主站还有PID程序。
以上PLC所说的死机并不是停止扫描,而是PLC停止了通讯。
请各位高手帮忙。万分感谢! 通讯程序.rar (188 K) 下载次数:99    HMI画面.rar (27 K) 下载次数:62

网友A:
INVERTER是否可以讓HMI控制[RS485]
PLC通訊照舊.

网友B:
用一个FX2N-232IF模块来做变频的通迅,还要另加一个232转485的转换器

网友C:
用屏直接控制变频器,应该是最好的办法。

网友D:
并行通信,再用RS485控制变频器。

网友E:
我不是高手,提几个问题
接线方式是四线式吧?,看了一下通讯模式设定是H9F,那你就没有置位b10,b11,也就不需要握手信号,不是单控收发。应该不存在回拔的冲突了
按照说明书上RS指令可以多次使用,但是必须保证在同一时间只有一个指令被驱动,你的程序能保证不同时驱动?。
  • 下载积分:+3(xqx666) 热心助人

网友F:
    我不是高手更不是顶级高手,我是来看热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一个FX2N-232IF模块来做变频的通迅,还要另加一个232转485的转换器

    请问高手能讲的详细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不是高手,提几个问题
    接线方式是四线式吧?,看了一下通讯模式设定是H9F,那你就没有置位b10,b11,也就不需要握手信号,不是单控收发。应该不存在回拔的冲突了
    按照说明书上RS指令可以多次使用,但是必须保证在同一时间只有一个指令被驱动,你的程序能保证不同时驱动?。

    通讯线都是采用的四线接的,RS指令是分开来驱动的,当我手动断开M8070时,与变频器通讯是正常的,但是一起通讯的时候就出现通讯不行了。

网友G:
    不改变硬件的条件下,有点难。
    因为通讯是要设置好通讯参数后重起PLC的。

网友H:
    看到你的题目就让我想起了你的“冒泡”程序,
    当你看到逻辑严谨,结构清晰,简单明了的真宗的冒泡程序时,
    你就觉得你很冒泡。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HMI是两个通信口吗?1,用其中一口个连接变频器。另一个口连接PLC,PLC通过N:N网络相连。2,两个口分别接到两个PLC,然后用其中一个PLC与变频器通信。 这两种方式都是常用的方法。变频器与PLC的数据交换在HMI里用C脚本编程。

    现在在用你的方法试一下吧。应该像你所说的可以的。我的屏是MITSUBISHI GD1050的,请问这个屏用脚本方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