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32位除法指令DDIV,有个问题不太明白

楼主(2010-08-10):
三菱32位除法指令DDIV,
如果被除数小于除数,是不是商的结果=0.如果这样的话.
我做伺服控制,里面的脉冲当量=电机一圈的位移/一圈的脉冲个数.(电机一圈的位移<一圈的脉冲个数.
)
那么脉冲当量不是=0了吗
谁能告诉我这个怎么弄啊

网友A:
用浮动计算

网友B:
用浮点数

网友C:
三菱有些型号不能用浮点数运算指令的!要注意!例如:FX1N

网友D:
先换成浮点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