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指令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0-08-10):
LD M9037
ASC #N011 D999
ASC 05-21-01 D999
ASC TANK D999
这是一段程序的开头,请问起到什么作用,不用行不行,PLC是A2U-S1
THANKS

网友A:
看上去没什么用,因为M9037是一直OFF的,
这段程序大概是指令通讯前面的ASIC 码转换,好像与外设进行通讯的程序段
献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