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小白问题

楼主(2010-08-10):
刚接触西门子PLC 问下 I0.0 0.1啊是什么意思啊 西门子的程序和三菱的只要区别在哪呢 我知道 I 是输入点 我就就想知道这个0.0怎恶魔理解

楼主:
怎么没人告诉俺呢。。。
sj198822

网友A:
i0.1,i0.2是输入,和三菱里x001,x002是一样的
q0.1,q0.2是输出,和三菱里y001,y002是一样的

楼主:
这个我知道 就是0.0 0.1是表示什么 有什么其他的意义

网友B:
西门子200PLC与三菱PLC地址表示方法不一样,西门子的输入输出地址是以位、字节、字、双字的形式表示,比如I0.0 IB0 IW0.......Q0.0 QB0 QW0.....,I、Q的表示方式是以字节的形式递增的,比如IB0、IB1、IB2、IB3......
那么I0.0就是表示IB0这个字节的第一个位。
不知以上明白否?

楼主:
多谢啊 其实我也明白这个 就是不太明白和三菱的X0000具体有什么区别

网友B:
这两个地址没有什么区别,表达的意思完全一样!
就是不同的PLC之间的表示方法不同而已
简单来说就是德国人和日本人的思维方式的区别!!!!

楼主:
谢楼上几位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