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组装机的分度机构的设计 讨论

楼主(2010-08-10):
各位搞设计的朋友不知接触分度机构多不多?一般做自动组装机时都会用到分度机构,比如将多个零件组装在一起,如下图:
比如将一个圆分成六等分,每一等分处放置一加工工位,分度一次转60度角,对应加工工位动作,像下列机器:
我之前用过一种气缸驱动的分度盘,HITOP的,有4,6,8等分的选择,但是有时会出现分度不准的情况,比如气速,缓冲一出现一点变动,就会分过头,或者分不到位
不知各位朋友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来做到准确的分度?最好市场上有现成的出售, 我知道还有一种分割器,需用交流异步电动机带动,这样停止时由于惯性会不会偏移一定度数?不知有没有朋友用过?需用到变频器,还需要刹车吗?

网友A:
分割器最好!定位准确!不用变频器和刹车,因为你其它的动作应该是与它联动的,转动的时侯你其它的工作肯定要退出转盘,转盘停下来时工作位才开始进转盘工作。
学习!!从点滴做起!!!

网友B:
分割器最好!因为分割器有停止位~~

网友C:
呵呵……老兄,我们公司的大转盘都是四个工位或者8个工位的,一个变频器加一个减速箱就搞定了,不要刹车,而且定位超准,我们十几年前的设备都是这样做的了,从来都不觉得会有什么技术方面的失误,此问题已经有点过失,不必再讨论,如果你不信的话可以来找我,我带你去看一下我们的设备。你所说的气缸分割从来没见过,用气源来控制估计负载大点的话还真有点不稳定。

网友D:
分割器+减速机 是一个好的选择。也比较稳定
如果MONEY够多。可以选择用 DD 马达。直接完成高速超精确定位。我公司一直在用DD马达。省空间。优点非常多。

网友E:
这个很简单
1.最便宜就是自己加工分割器.
2.购买分割器.(比如德士)
3.最好的就是DD马达(NSK、CKD),不过很贵,一般的就得3、4万元。
4.我现在也在做一方案,用的是DD马达。
5.可以加我QQ讨论(313092672)

楼主:
谢谢各位宝贵的意见

网友F:
分割器简单、稳定、可靠、便宜。

网友G:
分割器最好!定位准确!

楼主:
使用分割器时,如果
1.不使用变频器,一般400W左右的交流异步电动机转速在1400转/分左右,不那是超快?肯定得有调速的装置吧
2.停止位的时间可不可以调整?因为分度完,加工工位的动作慢一点,那不是就出差错呢?
3.每分一度,转过的角度可否调整?假如一个分度盘要装8个工位,那么每分一度就是45度,如果装6个工位就是60度

网友H:
1.电机+减速器.如果要变速,再加变频器或是机械调速的.
2.分割器的停止位的时间,转动的时间都是相对固定的.比例随整机速度.要计算好.再定购.
3.角度不能调.

网友I:
其实用个伺服电机一切OK,想分多一些都是没关系的

网友J:
我們原來也是用氣動,一點都不准,後來改用分割器,驅動用變速箱馬達,馬達上帶剎車。很好用,現在一點問題都沒有。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們原來也是用氣動,一點都不准,後來改用分割器,驅動用變速箱馬達,馬達上帶剎車。很好用,現在一點問題都沒有。
能否提供几张图片供参考一下?

网友K:
我们就是用的德士分割器

网友L:
直接用步进电机加减速机更好,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M:
分割器最好,我公司一直都系用分割器

楼主:
用DD马达了,还需要分割器吗?

网友L(2010-12-25):
用雕刻机的分度头,很好的,使用步进电机驱动.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N:
公说公有理婆说理又多,有的说微特电机好,有的说步进电机好,有的说变频电机好,有的说变频加减速好.........

网友O:
使用凸轮分割器精度就很高了,可购买日本或台湾的就不错了!
我司有好几台设备和你上面的图片90%以上相同,也是2个振动
盘进料,一个凸轮分割器转盘,后面一个收料系统,简直太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