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USS协议与G110变频器通讯问题

楼主(2010-08-10):
哪位朋友做过G110变频器与S7-200用USS协议通讯的项目请指教一下
用USS指令改变G110频率时,应该写哪个参数?翻了半天手册没找到!!!

楼主:
还望用过的朋友不吝赐教!!!!

楼主:
难道就没有一个用过的吗?????

网友A:
自己可以上西门子官网下,都有说明。

网友A:
M440是P1000=3 不知道和G110一不一样

楼主:
首先感谢楼上这位朋友,但你的理解可能有点偏差!
P1000指的是频率由什么方式送给变频器,这个我知道,G110设5就是由USS指定频率
我问的是用USS_WPM指令写哪个参数可以改变变频器的运行频率?

网友B:
MM440做过但对G110变频器不熟悉

楼主:
m440和G110基本上差不多
楼上朋友如果这样用过还请指点一下,应该可以借鉴!

网友C(2011-02-15):
楼上朋友如果这样用过还请指点一下,应该可以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