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的连接问题

楼主(2010-08-10):
近期遇到了点困难,三菱PLC在连接过程中,电脑用USB连接PC可以连接;但是用9针插孔反而连接不了,老是提醒PLC的连接问题。哪位高手能解释一下是怎么回事?怎样处理?谢谢啦!

网友A:
传输设置正确吗?

网友B:
com port 可能設錯
控制台 系統 檢查com port 與Gppw 是否一致

网友C:
检查连接线(编程电缆)和COM口设置对吗 还有CPU系列设置是否一致。

楼主(2011-04-20):
谢谢各位,我想应该是电脑的9针串口坏了!反正也用惯了USB串口了,无所谓了!

网友D:
USB 和232 速率不一样 你再你电脑的端口上看看 速率一致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