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 研华工控机 ACP-4000 到底是做什么用的 有什么功能?

楼主(2010-08-11):
我在我们单位发现了一台 闲置了很久的 研华工控机 型号是ACP-4000 以前没接触过工控机 我上了研华的网站查了一下 说明只是这样的介绍:“ACP-4000是一款4U高度19寸上架式工业计算机,它可以配置14槽背板,并且具有可装配有多种规格的电源、冗余电源,双易于维护的CPU风扇,错误侦测,报警模块等特点。标准的上架式外观尺寸可以使其兼容于多数应用环境。” 还是没有明白到底是干什么的?哪位师傅可以指点一下 告诉我一下 这台工控机到底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A:
所谓的工控机其实就是一台电脑 ,只是为了工业现场使用而在硬件方面坐了加强和改进,是面向工业现场而已,可以理解为特种电脑吧,呵呵,它的电源,主板,及主板插槽、风机等都是性能好的。而且有通信口,扩展槽也是比较多。用于插板卡接受外部信号,其他的和普通的都是一样的。

网友B:
这种电脑也可以上网,不过它也很脆弱,一般的病毒都可以让它完蛋,我们这有一台因为工人无聊插上网线上网(里边安了杀毒软件的)种了病毒就彻底完蛋了。
请教一下 研华工控机 ACP-4000 到底是做什么用的 有什么功能?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