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欧姆龙编程问题?

楼主(2010-08-11):
请问欧姆龙编程时,对于置位与复位功能,重复输出队程序有影响吗?
程序检测错误为零,就是警告。
在西门子编程时,置位复位输出允许重复使用的!

网友A:
警告不影响程序执行,但是请自己务必思路清爽,不要用到后面自己转晕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警告不影响程序执行,但是请自己务必思路清爽,不要用到后面自己转晕掉。
绝对正确

楼主:
哦!这样啊!谢谢!
大海

网友C:
欧姆龙编程可用keep指令

楼主:
用KEEP太麻烦!等于前置还要加很多中间寄存器!没有直接置位复位编程起来方便。

网友D:
各位师傅好!
在下刚刚装了CX-ONE4.0的软件,用CX-P9.0编程的时候发现“在线模拟”功能不能使用
请各位师傅帮忙指导,是软件安装有误还是软件本身不支持“在线模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