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11):
在生产过程中,由于用单相调速电机+减速箱来带动旋转盘,旋转盘里装有瓶盖,由于瓶盖有时被卡住,致使电机卡死,瓶盖弄坏.如果有一装置能检测电机的卡住状态,然后让电机反转一下,就可以解决这一问题.
              请教各位,用什么方法或什么装置能检测?
一笑而过

网友A:
具体的装置没有看到 也不好说 我觉得应该可以从两个方面解决,1 、考虑在瓶盖上改造,避免其卡住从而使电机卡住。2、电机上面改造,获取电机的速度信号。反馈控制。

应该还有其他办法 再想想

网友B:
装个变频器能不能解决

网友C:
监测电流就行了,因为卡住时的电流肯定大很多。

网友D:
看速度,用接近开关做断链检测就可以,也可以用测速电机,旋转编码器都可以,当然,第一种最简单实用经济。

1162859666@qq.com

楼主:
我也想用判断电流的方式来检测,但是电机速度快慢时的电流与电机卡住时的电流比较相差是否大?不知是否还有更好的方法!
一笑而过

网友E:
关键是结构,其次才考虑信号的方式。如果能发个装置的图片,就比较好判断了。

网友F:
在电机转子轴上安装编码器做速度反馈!

网友G:
安装编码器做速度反馈

网友H:
三楼的想法好,如果换一种思维方法。假如用护罩等这样会简单一些

网友I:
有两种方法可以解决:1、检测电机电流,堵转电流一般是额定电流的1~2倍之间,一旦发生堵转,电流超过设定值就立即使电机反转即可。2、用光电计数检测电机的转速,一旦发生电机堵转,计数就不会再继续,此时使电机反转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