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11):
     各位朋友哪位能帮忙解决一下,三菱A系列PLC在运行中突然停止,但是在从新上电后还是可以使用,每天要这样重复十几次,哪位朋友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或者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希望指点一下,再次谢过!

网友A:
是否程序里面有定时停止的控制,或者外围电路的原因。在线联机查看。。。

楼主:
不是程序的问题,外围电路什么情况下会产生这种问题呢?和温度影响?

网友B:
CPU有没有报警,你PLC可以诊断一下嘛根据报警代码来看看是什么故障

网友C:
引用楼主杰克2009于2010-08-11 14:35发表的 PLC在运行中突然停止(三菱A系列) :
     各位朋友哪位能帮忙解决一下,三菱A系列PLC在运行中突然停止,但是在从新上电后还是可以使用,每天要这样重复十几次,哪位朋友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或者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希望指点一下,再次谢过!

請詳細描述問題點,樓主所指的plc運行中停止,是否是某一部份動作停止還是整個PLC系統停止,CPU上各指示燈狀況如何?PLC診斷看看是否有故障代碼?

网友D:
A系列有這個問題.很簡單你買個EEPRUN.插到PLC裡把程式COPY到記憶夾.就OK了

楼主:
EEPRUN是什么东东,是EEPROM么?  是全部死机不是部分!

网友E:
PLC死机一般分以下几种情况:
1:PLC所在的电控箱温度过高,导致PLC扫描中断而死机,建议楼主加装排气扇。
2:A系列你没有写PLC参数或者写部分PLC参数,当你程序运行到那智能模块时就死机,但是PLC会报警出错。
3:程序设计上存在死循环或者程序设计了自动停止程序。
4:外部干扰。
如有不足之处,敬请改正

网友F:
这是 PLC CPU 及其相关模块已经在损坏的阶段, 换了 PLC CPU 及其相关模块便解决了

网友G:
7楼的解答不错,支持!
学以致用!

网友H:
支持8楼的看法,应该是PLC的CPU已经接近崩溃了,重新断电上电,还可以正常运行,但没多久就又不行了,建议楼主备用一台,将故障机CPU更换检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