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学习模拟量模块

楼主(2010-08-11):
才入手一个模拟量模块,想学习一下,请教各位师傅还需要哪些输入输出设备,能否推荐一下?价格大概是多少?
万分感谢!

网友A:
FX1N_14MR+FX2N_2AD

楼主:
引用 网友A:
FX1N_14MR+FX2N_2AD
朋友你误解我的意思了吧,我已经有PLC同模拟量模块了

网友B:
只要把模拟量在要求范围内就可以了

网友A:
玩模入模块还要有个变送器,1000块上下 玩输出的话就 弄个可以看到电流或电压的变化的就行了 价格就不知道了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