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11):
小弟第一次用PROFACE触摸屏,还没找到编程软件的下载,刚跟代理商要一个,明天才能拿到手,现有几点疑问
1.3000用的编程软件GP-PRO EX 怎么升级啊?说是给了个V2.2的,看主页现在最新2.6,怎么能从V2.2升级到V2.6,百度下也没升级补丁什么的下载,还要从新下2.6的软件吗?
2.V2.6 V2.5写的程序用V2.2的可以打开吗?(应该是不可以吧)

现小弟有个程序哪位大哥装V2.2的可以帮忙试下可否打开,谢谢!
因代理商不是本人联系,所以也联系不上代理商,就求助各位了!本人QQ:175206081

楼主:
官方网站上找到升级补丁了!
但不是很明白,我要是V2.1的软件想升到V2.6 直接下V2.6补丁就可以了吗?还是要从V2.2 V2.5 V2.6都下载下来?

网友A:
关于GP-PRO EX几点疑问

小弟第一次用PROFACE触摸屏,还没找到编程软件的下载,刚跟代理商要一个,明天才能拿到手,现有几点疑问
1.3000用的编程软件GP-PRO EX 怎么升级啊?说是给了个V2.2的,看主页现在最新2.6,怎么能从V2.2升级到V2.6,百度下也没升级补丁什么的下载,还要从新下2.6的软件吗?

升级需要下载对应主版本的升级包,如2.60.0可升级到2.60.1,2.2版本的不能直接升级到2.6版本,根据你自己的需要选择要安装的版本

2.V2.6 V2.5写的程序用V2.2的可以打开吗?(应该是不可以吧)

高版本编写程序,低版本的是无法开启的,反之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