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11):
有一机械运动,用三菱的PLC加1PG定位模块控制轴的定位转动,起始位置为脉冲量5000的位置,终点位置为脉冲量132000的位置,起点终点的附近都装有限位sensor,此外在起终点之间
紧挨着起点sensor处还装有原点感应的sensor,在伺服运动中一切正常,在经过数多次的运行后,发现翻版翻转不到位,经断电重开后一切正常,但运行中就发现,驱动器中显示的编码器的反馈脉冲数量在呈周期性的减少,比如第一次运行起点2174,终点72061,中间经数次,第二次记录起点1961,终点71961,又经大致的时间,第三次记录起点1859,终点71861,此后第四次1661,71761,第五次1461,71561.。。。。。如此之后经过N次运行之后, 实际位置和编码器认为的位置必然发生偏差,从而发生不到位或过位而过载的情况,请问各位,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编码器反馈的脉冲为什么会一致性的减少呢?而不是来回波动, 大家有没有见过这个情况,分别来讨论一下!  轴的松动是不会,我用手试着去翻动,很紧所以这种原因已经排除。

网友A:
顶你,我也遇到这种情况,不解求解,知道的朋友说一声谢谢了。

网友B:
先核對PLC送出PLS與驱动器[監視P]接受PLS數,是否一致.

楼主:
这两种PLS怎么核对呢?谢谢

网友C:
那就是放大器上显示的差值是否与本次PLC发出的脉冲相等!

正反方向的阻力不同?暴露出放大器刚性不足?

楼主:
那调整放大器的参数行吗?比如位置增益等等? 请说清楚一点楼上

网友D:
应是正向时经常出现脉冲丢失现象,反向应该基本正常,
故造成起点向原点方向节节后退。

网友E:
背隙,反向间隙。机械再好这个都存在的。

搞过数控机床的都知道

楼主:
那这种问题就没有解决的办法吗? 况且我手搬动翻版时正反向也是很紧的啊!

网友C:
用心调调就行了!
至于所谓“背隙,反向间隙”,不要相信!丝杆往复运动理论上是没有累计误差的!
可到下面运动控制分区翻翻,涨涨知识
http://www.gongkong.com/Forum/?m=4&l=2

网友E:
1、试试都是一个方向走这个问题是否存在,如还是有的那就不是背隙的问题了。背隙也就是反向间隙要有方向变化时才会出现。
2、用好的滚珠丝杠和角接触轴承,正确安装。背隙会小些,经验上导程 10mm 的c3级1.5米滚珠丝杠正确安装背隙可以控制在0.01mm以下,甚至到0.002mm 基本可以忽略。
3、别让它累积,经常回原点。原点开关建议用高精度的机械式行程开关,如选择接近开关应用 屏蔽式 的。
4、回原点动作优化:接近原点后速度尽量慢些,完成回原点动作后最好紧跟一个反向离开原点的动作。
5、有些plc 有背隙补偿的参数的。

网友F:
QD75的设置软件里面就可以设置反向间隙!

网友G:
这个问题很多人都面对,交点学费吧.做电路硬件要标准.规范.都可以解决了,

网友H:
什么高精度丝杠都会有间隙,就楼主这个设备的精度与涉及到的问题,
跟间隙能扯上边吗?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兄弟的帮助,大家还没有碰到过类似问题的,都拿着边讨论讨论吧!

网友B:
將伺服馬達拆出與機械分離,測試plc送出pls數與驅動器pls數是否相同.
先釐清是電氣或機械造成誤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