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张力控制请教

楼主(2010-08-11):
换工作啦、、、他们公司做的设备都是卷什么什么东西的,需要张力控制。以前没有接触过这方面的,想找下程序这方面的资料,最好是欧姆龙的程序,有说明书最好。谢谢啦

网友A:
軟板[FPC]嗎?

网友B:
论坛里有很多这方面的资料可以参考的!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71118-keyword-%D5%C5%C1%A6.html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53954-keyword-%D5%C5%C1%A6.html

网友C:
张力控制其实就是伺服的转矩控制模式,或者速度控制模式
看你工作的方式,是用张力来调速就是速度控制,如果是需要恒定转矩就是转矩控制模式,然后设置相应参数就可以

网友D:
用带卷径计算的变频器做过中心收卷有几台了,效果还不错,能满足生产要求。要选好电机和减速箱比,对现场调试要求稍高一些,张力杆的灵敏度要求稍高一些。
同样的场合,用伦茨伺服控制的有一台,感觉效果都差不多,能满足生产要求。但成本可是降了好多倍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軟板[FPC]嗎?
就是缠绕软的东西的 像宽的大胶片一样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