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模块求助!急

楼主(2010-08-11):
需求一种PLC,应用于开关力度测量项目中
1 要求晶体管输出
2 能通过扩展接入0到10毫伏模拟信号输入,原因是现场要求模拟转换速度要快,如果象现在通过隔离放大器输入PLC的话,一般要延时300多毫秒(通道4MS+内部处理320MS+通信20MS),现场无法接收,请大家支援!谢谢

网友A:
直接使用S7系列的PLC应该能够满足楼上的要求

楼主:
谢谢一楼,不知各位同行是否知道日系或台湾的产品有符合以上要求,只是不会用欧系的产品,请多多提示谢谢!

网友B:
PLC要做高速取樣且分析有點難.[SAMPLE RATE]
用PC做,比較簡單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