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970GOT触摸屏有几个键按了没反应,请问怎么解决?

楼主(2010-08-11):
RT,进入系统模式,在输入密码界面,除了确认键按了没有反应,数字键都是好的,请问怎么回事?

网友A:
你要确定你的触摸屏是不是有横向或者纵向有一部分坏掉,我遇到的是A975GOT人机,纵向约5个MM坏掉,刚好是系统键盘的确定键位置。
如果是那样的话你做个窗口画面,在系统设置里面取消系统键盘就OK

楼主:
楼上,不好意思了,怎么窗口界画面呢?能详细点挖?谢谢了

网友B:
按的太多了,估计是没反应了

网友C(2010-10-23):
也许是屏的ITO坏了部分

网友D:
是突然出现这情况,还是一直是这样
这个有可能是程序问题,也可能是质量问题
三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