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题请教大侠

楼主(2010-08-11):
三菱的PLC用DRVA和DRVI驱动远控交流伺服,怎么效果都是一样?我是要求工作台按10CM距离循环上前运动,指令操作数是固定的,满足条件向前移动10CM,我用DRVA(绝对位置,相对原点移动距离)指令怎么也能做到,真想不明白

网友A:
真想不明白

网友B:
有可能是你相对移动的时候已经是原点,或者当前位置D8140为0,所以2个指令的结果怎样。

网友C:
不可能吧,脉冲数不变用绝对指令能继续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