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11):
各位大侠:
     小弟用了6个Q64RD温度模块,初始化完成,通过监视看出XE模拟量转换完成,但是CH2和CH4采集的温度一样,而且更让小弟不明白的是CH4 的PT100断开后任然有后温度出现且随CH2变换而变化,其他的5个模块均正常。
     我以为是母版的那个插槽出现了问题,但是我换了个插槽现象一样,结果没有变换。目前机台需要马上开机,哪个高手指点一下。急急
     程序如下:
     。。。。。。。。。。。
     LDP X0
          TOP H0 HO HO K1
           SET Y9
            LDI X9
            AND Y9
           RST Y9
           LD XE
           FROMP H0 K10 K1M0 K1
           AND MO
            MOV U0\G11 D0
            AND M1
            MOV U0\G12 D1
            AND M2
            MOV U0\G13 D2
           AND M3
           MOV U0\G14  D3
          。。。。。。。。。
PLC参数未设置温度模块开关量,只设置了模拟量输出模块了高速计数模块的开关量。
注:我已经做过3台机器,这次这个问题没有找到方法,希望大侠能指教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