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 plc通讯紧急求助!!!!

楼主(2010-08-11):
现在是一个 fx3u主机扩展了一个fx3u422bd和一个fx3u485adp 由于调整485通讯的过程中指令用的rs造成了 原先和422连接的维伦触摸屏6100i通讯连不上了 ,不知道怎么解决,485通讯也没有调好 哪位帮帮忙出个主意,和一个半双工仪器通讯 给个建议或者例程 谢谢了
邮箱是
chaobaocai@163.com

网友A:
这样应该用RS2

楼主:
但是 我的 422没有办法 恢复了 和屏通讯不上了 怎么处理

网友A:
看样子又没看书!
通道1接了触摸屏,还用RS对通道1猛发代码?
您好 怎么处理才能连上呀 是不是 3u的主机坏了 那就麻烦了

楼主:
现在不对1通道写了 用rs2写2通道 关键是 连不上屏 了 更换了一个 新的422模块还是连不上
前天连上了 一次后来又连不上了 换了新的也不管用 不知道如何处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