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12):
请问各位前辈,同一个X口,输出同一个Y口,做点动,自锁,怎样做?

网友A:
晕,你说清楚点好不,到底是要点动还是自锁,或是两种都有,如果两种都有,有什么因果关系,这个一定要搞清楚,不然是没有办法的

网友B:
只要点动,然后自锁?

楼主:
要点动,然后自锁的!

网友C:
你是想说自动和点动之间的互锁吧。

网友D:
既要点动,又要自锁;
那么,如何区分在什么情况下点动、什么条件下自锁呢?
区分开了,程序就可以编制出来。

楼主:
我知到点做了.X0-------------------------------[ALT M0]
                         M0-------------------------------(Y0)
这样可以实现了

网友E:
六楼做的程序好像没点动啊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F:
6楼为什么要用m0呢,直接ALT Y0就可以了啊
自学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知到点做了.X0-------------------------------[ALT M0]
                         M0-------------------------------(Y0)
这样可以实现了

怎么看怎么像自锁跟解锁.........ALT指令 是条件互转的意思吧

网友H:
你的意思是不是按一下Y启动并自锁,再按一下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