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模拟量大小调节方法

楼主(2010-08-12):
请问高手如何用程序调节DA模拟量,改变模拟量大小变化输出。

网友A:
有触摸屏可以在上面做个输入控件来改变模拟量的大小,没有触屏可以用输入点来加INC DEC指令来加减数据寄存器D里的大小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