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12):
前几天用三菱FX1N+FX1N-485DB 做了个调取变频数据的程序 可是不管怎么弄都无法调取到变频返回的数据(变频是VFD-B) 每次调取出来的数据都和我发送的数据一样。
后来以为是变频问题 打了台达的技术支持 回答是(三菱的PLC我们不了解,你可以找三菱的技术支持。我们的变频没问题的)
我就打了三菱的技术,原因找到了,三菱的解释是(这块485DB的通讯板是四线式控制的,而台达变频只能用两线,所以只能把三菱的接线端子短接(RDA ,SDA)(RDB,SDB)。这样短接就会产生回拨通讯,也就出现了上面的问题),给了我两个解决办法 1,把485的换了,换成FX1N-232DB在接FX1N-485PC然后再接到变频。 2,找台达的技术问下他们有没控制回拨的办法。
然后我又致电台达回答是(什么回拨,没听说过,我们的变频和施耐德,和西门子,通讯都没问题。我们的变频没问题的,“啪”电话挂了。。。。)
好了说了这么多,最主要的是我想问问大家,你们有人用这块485DB的通讯板成功提取过变频器里的运行电流值吗?(指的是接两根通讯线的变频)

楼主:
在加一句
千外别用台达的东西 这样的售后态度。。。。。
三句不离老本行(我们的变频没问题的)
用了好几年台达了 这次彻底让我失望了

网友A:
485D是会有这个问题,接收的时候把回拨的数据丢弃就好了,只取跟在被丢弃的回拨数据后面的有效数据就可以了

网友B:
台达我没用过,但是我用FX2NC+FX0-485ADP做MODBUS主站读S7200从站时没发现有这问题(二线485).
如果真的回拔信号可以用发送读取指令后延时3-5MS再启用接收功能试试!

网友C:
485D是会有这个问题,接收的时候把回拨的数据丢弃就好了,只取跟在被丢弃的回拨数据后面的有效数据就可以了
   三楼讲的对,485BD是有这个问题,收到的数据前面的是自己发出的,后面是仪表发出的。
尽情享受每一天

楼主:
你们都说把前面的丢弃就好
意思是发出信号后会有两个回应信息,把前面个舍去就可以是吗?
小弟不明白这个在程序里该怎么做呢?

网友D:
遇到同样的问题,有同感啊,也郁闷啊

在东莞市

网友E:
台达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