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12):
描述:PLC有授权
描述:HMI无授权
描述:错误提示
安装SIMATIC WinCC flexible 2008后,无法打开!给出的提示如图(错误图),授权也是不完全,请看图!
以前也正常安装使用过SIMATIC WinCC flexible 2008,无任何问题。后来因系统出问题导致所有的工控软件都无法使用,就重装系统了,2,3个月内都陆续重装系统好几遍了,其他的工控软件都能装上正常使用,包括西门子的S7-V5.4PLC软件都可用,唯独安装SIMATIC WinCC flexible 2008后就无法打开,我确定已经安装上了,可每次都是同样的错误问题。请问该怎么解决?请诸位帮忙,先谢了!

网友A:
首先,你的HMI授权都无效的。先解决授权问题再说。
打开报错,估计还是和操作系统有关。你的是什么系统。推荐不要用精简优化过的操作系统。因为用这类系统,只能搏 人品 了。

楼主:
1楼说的很对,可能是那个HMI软件无授权,但今天上午我已经解决了HMI的授权问题,软件都有授权了,但还是在启动开机后报错,还是同样的出错画面!我用的是donghai电脑城装机版GHOTO  XP2  V8.0版系统盘,可能与这个有关系,以前正用donghai电脑城装机版GT  XP2  V7.7版系统盘能正常使用这个HMI软件。我也想用以前那个系统盘,但那个系统盘是05年刻录的,现在已经磨损过度报废只好换别的系统盘了。重装系统很简单,但是安装一大堆的工控软件实在太麻烦了,并且换了系统盘到时能否可用也是个问题!还请诸位老兄帮忙找找原因,能切实解决此故障!先谢了!!!

网友B(2010-10-04):
应该不会太难。

网友C:
以前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需要格式化硬盘后重新系统才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不知哪位高手会有更好的解决方法请赐教。

网友D(2010-11-21):
大哥你装授权了吗?就是那个红色的7的软件,在需要一栏中全选,装上就能用了

我用的是4个镜像的加在一起大概有30g的软件安装的winccflexible 2008,这个镜像好像是西门子的正版盘抓出来的,但是很不好就是安装过程中会更新你以前安装过的软件强行卸载wincc中文版和winccflexible 2007等软件,而且安装后还是英文版的2008,很烂。现求中文版的winccflexible 2008。有的请告之谢谢

网友E:
WINCC安装很麻烦的,最好是新做的系统,先不要安装别的东西,按装WINCC就能安装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