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056I可以用屏上的串口上传下载画面吗?

楼主(2010-08-13):
MT6056I可以用屏上的串口上传下载画面吗?
如果 可以是否下列接线?
EV PC
母头 母头
7 2
8 3
5 5
还是说必须用他的USB口?

网友A:
传数据就行,传画面按说明书上是不行的,一定要用USB
至于用串口行不行,就有待你的研究开发了!
还有个办法就是你不用EB8000的软件,自己写个软件出来连机,应该也行的。
对了,老兄,有USB干嘛要用串口呢?又费时间,又费力的~!!~!~!~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