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的PLC类型与GT simulator2设定不符

楼主(2010-08-13):
各位大佬!
我在使用仿真软件是出现“工程的PLC类型与GT simulator2设定不符”。可我选择的都是三菱FX的呀!请问谁能帮忙解决一下吗?急!!!!!在线等待!

网友A:
在GOT仿真软件里面设置你的实际工程的PLC型号。默认是Q系列的。

楼主:
谢谢您的回答!
我是在系统环境系统设置中设置的“MELSEC-FX”呀!还有地方可以设置吗?帮帮忙!谢谢

楼主:
谢谢您的回答!刚刚可能给您提供的信息部全
我在PLC编程软件中选定的PLC型号为FX1S.

楼主:
已经搞定!谢谢您的回答。的确是在仿真软件中更改一下就OK了!谢谢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