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13):
请教:西门子S-7200CN软件如何设置工程密码?让别人在PLC中没法上传程序。

网友A:
在线,在编程软件的右边,保护选项的。你可能需要四级加密,但现在也有拆机解密的对策的。

楼主:
你好,2楼。那设置好以后是不是又要重新下载一次程序,还是说只要设置下就可以了,就将PLC锁住密码了,

网友B:
这个问题不会回答!太高深

网友C:
在系统块可以设置,需要把系统块下载到PLC中。

网友D:
写好以后,要下载的。    不明白的是2楼说的拆机破解   甚么意思    能说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