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一个转换开关(12组触点)电机正反转高低速

楼主(2010-08-13):
一个转换开关(12组触点)四个当位 控制三相异步电机 高速正转 高速反转 低速正转 低速反转 哪位高手可否指点一下 。

网友A:
12组触点的正好控制你的4个要求,3个触点一组(其中一个触点是公共点,另外1组也一样),这样直接去控制继电器或接触器就行了,有6个触点就够用。

楼主:
先谢谢了 老兄
不过问题还是没解决 加接触器当然简单了 问题是不加任何电器去完成控制

网友B:
楼主说的 不会是铣床上 用的吧!!!!!

楼主:
钻床上用的 问题解决了 谢了各位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