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问题。急.......

楼主(2010-08-13):
我公司一台设备,用的是三菱FX-2N PLC+1PG+三菱MR-J2S伺服器。现在的问题是,在加工过程当中,无规律出现伺服异常。就是ALM输出电平使设备停止工作。设备用ALM端去控制一个继电器,作为PLC的输入去控制PLC的程序。说明:设备停止工作时伺服器无故障代码。我人为将ALM端控制的继电器短接,加工不会停机了,但加工滑台位置不够,人机界面上的数据又认为位置已达到了。伺服电机和伺服器都已代换了。不知从何处下手了。急......... 请教高手......

网友A:
可以先監視PLC狀態,1PG是否有ALARM,送的PLS是否正常.

网友B:
伺服器参数是否正确?

网友C:
应该是驱动器的电子齿轮和其它的参数没设置好吧

网友D:
我感觉应该就是设置的问题,PLC进行监视看看,确认程序无问题,再考虑伺服的参数

网友E:
拙见:机器以前是好用的,就是现在出现问题,说明程序等没有问题。你是否应该查看外部机械方面的原因呢。

网友F:
应该是外部的原因造成的报警触发信号起了作用的。

网友G:
因该是伺服驱动器IO连接插头控制线断路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