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读取时显示无法分配共享内存

楼主(2010-08-13):
为什么我的三菱PLC读取时显示无法分配共享内存?我的连接线的驱动都装好喇!为什么会这样呢?那位高手能帮帮我吖?

楼主:
有没有帮帮我吖?

楼主:
没有知道吗?

网友A(2011-07-19):
我也碰到过类似情况,请高手指点。。。。

网友B:
电脑内存的问题,加大内存,或者卸载一些程序

QQ:84818626

网友C:
有几种可能
1) 操作系统的内存的问题, 关掉 GX-Developer 再从开
2) 操作系统的内存的问题, 关掉其他正在执行中的非 GX-Developer 程序
3) 操作系统的内存的问题, 卸载其他非 GX-Developer 程序
4) GX-Developer 软件问题, 卸装再从新安装 GX-Developer
5) 操作系统的内存的问题, 从灌操作系统
6) 电脑内存的硬件问题, 换电脑内存卡
希望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