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

楼主(2010-08-13):
我首先创建OMRON CPM1A-CPU30 的程序,用的也是此型号的PLC,在程序写好后,该桌面点击上传连接PLC时显示我的PLC是CQM1 CPU11。但直接打开编程软件 选择自动连接,PLC又显示的型号为 CPM1A-CPU30,又正常。问问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A:
你把CP与CQ选错了型号.改过来后一定可以,不行加我QQ,460403022

网友B:
CPU内存要配套
诚心诚意

楼主:
现在直接连接也显示的是CQM1,请教CPU怎么配置阿,程序是乱的

网友A:
有QQ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