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s7-200 怎样和电脑连接

楼主(2010-08-13):
最好能详细的讲解下数据线的结构

网友A:
PLC跟电脑连接只需要一根数据线连接就够了。没有其他的线。在电脑上编号程序会通过数据线传送到PLC上,把PLC上的线接好了就能用了。

网友B:
买一根西门子的PPI通信电缆就OK了,自己做当然也是可以的,不过是麻烦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