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系列PLC输入和输出是否要加外部电源

楼主(2010-08-13):
Q系列PLC输入型号QX41输出型号QY10,是否要加外部电源?

网友A:
是的,需要。

网友B:
要加的,I/O模块手册上有接线方式
三菱

网友C:
各位大哥:
小弟好像记得QX10 和QY10是不需要外部电源的。
但是其他的模块是需要外部电源,注:QD62和Q64RD也不需要外部电源

网友D:
請看:圖1 QX10 圖2 QY10 圖3 QD62
還好說的不多,不然就不找了.
下载积分:+1(ykykkhor)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 : QX41输出模块也要加外部电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