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串口笔记本吗卖吗?

楼主(2010-08-13):
各位同仁:本人想买带串口的笔记本,可以介绍几个型号吗?

网友A:
戴尔D630,联想昭阳系列

网友B:
hehe,wo you ya!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戴尔D630,联想昭阳系列
可选择的已经不多了,D630已经停产了,但估计DELL的可以定制。
联想的认为不怎么样,价高,配置低,顺便大家也搜索一下 闪屏门 。。。。
现在PLC等开始支持USB通讯了,或者用USB-COM线或者转接卡---COM的。

网友D:
如果仅仅是为了PLC、触摸屏等编程,何必花那心思。‘USB转串口’很好用啊!触摸屏现在新款的基本上都支持USB 了!

网友E:
DELL D630 我现在就是用这款,现在大部分适配器都有USB接口的很方便!

网友F:
没有心要买串口的电脑,有串口的电脑一般来说是旧的。用新的也可以和PLC等通讯。用USB转232的转换线就可以了。

网友G:
我的本子就没你说的COM口可我也用的好好的呀

网友H:
去买2手的吧!价格很便宜!不到一千
各类设备电气维修,升级,改造!老式电路改PLC控制,其他电气调速方式改变频调速!联系QQ:381784460 电话:18040307650

网友I:
联想有一款,昭阳E43A的,新的现在4000多
三菱

网友J:
IBM T30,强烈推荐

网友K:
联想有一款,昭阳E43A的,新的现在4000多

网友L:
我用联想昭阳的,配置也不会太差,可以考虑
学以致用!

网友M:
昭阳E43A的五星电器有卖,含税4385

网友N:
E46L ,同样的配置可比神舟的高不少啊.不过神舟的没串口,要转换

网友O:
我用的是LENOVO的E43,非常好用,前几个月买的,才4600

网友P:
IBM X31 把底座的串口改在外置显示器口就可以了,重量轻方便
工控学徒,虚心学习

网友Q:
很多的,商务用机基本都有的!

网友R:
还在研究什么串口,10年前笔记本都不用串口了,花50元买一个USB转COM口装上驱动,搞定了。

网友S:
串口很方便,转换口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T:
IBM T23就行、我以前的电脑没有232 就买了一根USB转232的数据线、也不能用

网友U:
淘宝网。1300元

网友V:
联想IBM有串口啊

网友W:
不过UBS转RS232线要买好的

网友X:
楼主可试着考虑USB转串口。
戴尔D630
联想最新昭阳E46L系列 价格3500 带串口 配置 奔腾双核T4400 2.2GHz的主频 2G内存 非常好用!
工控初学者

网友Y:
我买过一个二手的,买了没用,现在都不知道要怎么处理!!

网友Z:
还是有串口的用着方便

网友AA:
用USB转串口

网友AB:
联想E42系列都可以

1162859666@qq.com
有串口笔记本吗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