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plc与变频器通信

楼主(2010-08-14):
它们之间的通信的具体步骤?
变频器须要做什么?设什么参数?是不是只须要设参数?
PLC又要做什么?

网友A:
PLC要写与变频器的通讯协议、以及校验方式、启动、停止指令;频率发送命令;变频器要设定通讯地址和波特率、校验方式。多看看通讯方面的实例程序会对你有帮助。

网友B:
PLC和变频器的通讯方式有很多种,以S7-200和西门子变频器为例。
可以通过USS
PLC需要编制通讯程序 USS可以直接调用库文件
变频器里面需要设置相关的参数。
如站地址等 给定方式
具体的根据PLC和变频器的品牌型号不同 参考说明书设置!

网友C:
也正在这方面努力着

网友D:
听起来是很难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