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506有没有这个功能

楼主(2010-08-14):
MT506放一个数值显示窗口PLC地址是D100(PLC是东芝T系列没有停电保持)
断电以后靠506保存住D100的值,上电以后还给PLC
威纶的MT506有以上功能吗?

网友A:
这个功能不是靠触摸屏来实现的,直接在PLC里设置掉电保持型寄存器就可以的,一般的PLC都有,仔细看下编程手册上面写的很详细的。

网友B:
MT506不能实现该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