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很难得问题,真是太难了,大家帮帮忙

楼主(2010-08-14):
我是初学者,请问我现在有一套电路,中间有220V的设备,还有380V的设备,220V的设备总功率是19.2KW总共有8个每个2.4KW,380V的设备总功率是48KW,是加热管分为8组,一组2个,每个3KW,请问我的每个断路器应该选多少电流的?总的空气开关应该选多少电流?请大家帮帮忙,小弟在这里谢了,请各位师傅尽快回复好吗?

网友A:
每个负载都需要安装断路器,你确定有那个必要吗?至于选择方面,你不会连负载电流都不会计算吧?另外我认为选择标准不仅仅是电流,比如感性负载阻性负载以及动作频率,环境温度等都得考虑进去。还有你也没说是几相的,叫人家怎么帮你?

网友B:
总空开用100A的、分支电路全用16A的断路器

网友C:
最好是220和380分开接线(我说的是主线,这样出现故障时动作更灵敏)。220电压的总功率19.2KW,电流是19.2乘以4.5(根据电工口诀中p=UI计算)等于86.4安的电流。所以主电路的空开要用100A的,下边分支电路每个2.4KW用16A的空开就行。380电压的总功率是48KW,电流是48乘以2.63(电工口诀中p=UI计算)等于126.24A。所以用160A空开,下边分支每组6KW用20A空开就行了。

网友D:
我这个对你或许有些帮助

网友E:
220V的10A。总开关300A,380的1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