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把我给难住了,请大家帮帮忙!!

楼主(2010-08-14):
我是初学者,
请问我现在有一套电路,中间有220V的设备,还有380V的设备,220V的设备总功率是19.2KW总共有8个每个2.4KW,380V的设备总功率是48KW,是加热管分为8组,一组2个,每个3KW,
请问我的每个断路器应该选多少电流的?
总的空气开关应该选多少电流?
还有就是怎么算的,有什么规定之类的吗?
请大家帮帮忙,小弟在这里谢了,请各位师傅尽快回复好吗?

网友A:
你那加热管上不是有额定电流值吗,这种加热的设备电流值还是比较稳定的给每个上加一1~5就行啊!总的就加总和就行啊

网友B:
断路器电压等级不低于用电设备的电压等级就行,
断路器电流选择方法按照一楼的方法执行即可。

网友C:
单相220V P=UI
三相380 P=1.732UI
适当的留一点余量5%

网友D:
我的观音姐姐啊,这问题该问你师傅去!

网友E:
加热部分总空开选择塑壳式断路器125A,每组的加热器用16A ,至于220V的设备没有告诉是何设备,不知道功率因数,电流无法算出,不好说,但计算的方法是用额定电流*1.7,至于瞬时脱扣电流的整定可根据你下端使用电线的大小长短计算出来,开关的分断能力选择根据你下端所配线的大小计算出最大短路电流,一般选择大于一级最大可形成的短路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