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用自己画的图,下载到触屏上为什么不显示?

楼主(2010-08-14):
三菱触摸屏GT15系列,图库是用自己画的图,加载到按键上,仿真什么的都正常,但是下载到触屏上却看不见图片,请老师们帮帮忙,谢谢了!

楼主:
好像和指示灯有关的都不能显示,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连上PLC了吗?
三菱

楼主:
没连上,就是在触摸屏上实验一下,和指示灯有关的不显示,用其他的按键让相应的指示灯ON或OFF也不显示。

网友B:
程序发上来
我的微信:Yang17391879486 真心交朋 认真做事情,言必行,行必果,可承接PLC编程调试、C#上位软件开发、自动化设备研发!

网友C:
如果和灯有关的不显示,就是因为没连接PLC
与PLC连接正常后,即可显示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解决了,就是因为没有和PLC连上,连上之后就显示出来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