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14):
我的电脑一直没问题,三菱编程软件打开运行也都是正常的,可是今天开机后就打不开了,提示内存不足,可我电脑什么都没打开啊.内存1.5G呢,怎么就打不开了呢,开关机多次也还是这样,电脑在运行一段时间后就可以打开了.请问高手这是什么问题呢?开机时电脑什么都没运行啊!

网友A:
你的电脑是2个内存条,可能有一个因接触不良,检查一下

楼主:
是两个内存条,一个1G的,一个是512M的,就算是有一个内存接触不良,最小的也有512M了,内存也足够了啊,还是不明白啊

网友B:
我也遇到过,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C:
操作系统的原因,内存没有释放。
或者杀毒软件的原因。。。。限制了编程软件的进程打开启动而已。。。

网友D:
开机自启动的隐蔽软件,导致有时启动GX困难,建议下载安装金山卫士,运行开机加速功能,把一些没必要开机自启动的隐蔽软件,关闭自启动。腾出内存供GX等软件启动。

网友E:
同意4楼看法

网友F:
安装一个虚拟内存,在打开GX前,打开虚拟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