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轮蜗杆减速常见问题及其原因

楼主(2010-08-14):
大家都知道减速器吧,它是一种机械产品,它有很多种类可分为,无缝减速器(
seamless reducer
),齿轮-蜗轮蜗杆减速。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下齿轮-蜗轮蜗杆减速常见问题及其原因
蜗轮磨损。减速机正常运行时磨损很慢,某些减速机可以使用10年以上。如果磨损速度较快,就要考虑选型是否正确,是否超负荷运行,以及蜗轮蜗杆的材质、装配质量或使用环境等原因。
减速机发热和漏油。由于是滑动摩擦传动,运行中会产生较多的热量,使减速机各零件和密封之间热膨胀产生差异,从而在各配合面形成间隙,润滑油液由于温度的升高变稀,易造成泄漏。为了提高效率,蜗轮减速机一般均采用有色金属做蜗轮,蜗杆则采用较硬的钢材。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有四点,一是材质的搭配不合理;二是啮合摩擦面表面的质量差;三是润滑油添加量的选择不正确;四是装配质量和使用环境差。

网友A:
谢谢了,工控修理也须了解设备状况.

网友B:
谢谢,我正找这个

网友C:
我记得还有一个注意事项,就是蜗轮蜗杆专用油里面含有钼元素,它可以在铜涡轮表面形成很薄的氧化层,易保证使用时间及摩擦因数,这就要求必须添加专用的蜗轮蜗杆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