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14):
请大家说说真空泵用真空传感器反馈到变频器作PID控制的可行性,现场经验等,谢谢!

楼主:
没有人做过这种控制吗]

网友A:
皮革设备的真空机有用到真空泵,但好想国产的和意大利进口的都没用到PID,
  • 下载积分:+1(lamborzhou) 热心助人

楼主:
    有做真空站的吗?

网友B:
    我是做与真空设备相关的,但没接触过你这个问题

网友C:
    我们公司是这样设计的,真空泵用交流接触器控制的,然后还有个压力表,还有plc,压力表到达设定的负压,反馈信号到PLC,接触器线圈失电真空泵就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公司是这样设计的,真空泵用交流接触器控制的,然后还有个压力表,还有plc,压力表到达设定的负压,反馈信号到PLC,接触器线圈失电真空泵就停了

    这样启动得太频繁了,况且这样控制根本都不需要PL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