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关于特殊寄存器的问题)真让人费解!!

楼主(2010-08-14):
我用FX3U控制步进电机运转(直接发脉冲信号),其中需要设定电机的爬行速度(D8345),我用DMOV指令将K2000送入,可是监视发现D8345却是一个非常大的值,导致电机每次停止前都会高速抖动一下。请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A:
DMOV指令将K2000送入,可是监视发现D8345
你搞错没有啊?
DMOV是32位指令 你监视的时候是16位 还是32位呢
要不QQ:552171145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B:
同意一楼意见

网友C:
用MOV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