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14):
最近使用版本为8.17的GPPW读取三菱FX3U PLC程序时发现如下图程式,使用上升(下降)沿触发指令后面的都不显示 ,

开始怀疑:
            1、软体版本太低不支持上升、下降沿触发指令,不过新建Q系列的程式后可以正常显示~
             2,、怀疑是FX3U系列PLC不支持上升、下降沿触发指令,但这段不完整的程式可以进行转换,无异常,且使用8.52版本的GPPW打开程式时可以正常显示升、下降沿触发指令及其后面程式~
请高手指点:到底是什么原因?用8.17版本的GPPW将显示为上图的程式被灌进去后会不会有异常?

网友A:
软体版本太低, 不能正常地支持FX 3U程式, 所以读出来的程序异常。
谢谢回复,那如果我用8.17版本的GPPW将读出的程序再灌到PLC中去,不能正常显示的地方会不会有异常呢?

网友A:
如果用8.17版本的GPPW将读出的程序再灌到PLC中去,应该不能执行因为程序出错, 所以不能正常显示的地方仍然异常

网友B:
切换到语句表示可以正常显示,黄色部分说明并联的支路过多,只要减小并联数就OK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切换到语句表示可以正常显示,黄色部分说明并联的支路过多,只要减小并联数就OK了

由于黄色部分程序起始步骤是 10853, 结束步骤是 10875, 才相差 22 步骤, 说明并非是并联的支路过多。
比较大的原因可能是 GPPW 8.17 版本不支持 FX3U 新功能, 请改用 8.4 或较高的 GPPW 版本

网友C:
知道是版本问题  还废话那么多干什么啊          更新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