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数据线与电脑无法通信!急!!!

楼主(2010-08-14):
Q系列plc与电脑无法通信 数据线是刚买的 QX41输入点X0-1F与COM相连没有输入信号 求大虾帮帮忙,急!!!万分感谢!!!

网友A:
PLC是不是在“RUN”状态下?数据线是USB转串口的吗?那要装驱动程序。
学以致用!

网友B:
另外检查一下COM口对应是否一致, 波特率设定设否正确

网友C:
如果是Q02H系列以上的,直接找USB打印机线看看,232的线,需要设置正确的通讯参数,例如端口号等。
还有,CPU需要上电的,有的模块也需要外置电源的。
你描述的条件很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