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的机器出现反转如何解决

楼主(2010-08-15):
我的厂里有一台切袋机是用PLC控制的自动运行机,最近常有出现停机后再次启动时机器出现反转现象,就算把电源关了重新开机也还是反转,要一直停一段时间再开机才会正常运转,请求各位大侠指点
江湖好学士

网友A:
是普通电机,有变频器,还是步进?伺服?请说清楚点!

网友B:
检查参数设置和线路是否有干扰
学以致用!

网友C:
请问设备本身有没有反转功能,如果有还是检查一下线路的故障,

网友D:
機構是否有干涉.

楼主:
是伺服电机,由伺服放大器控制,自动运行没有反转功能,但触摸屏里有手动进、退功能;还想请问各位PLC只有输出端两点连接变频器的FDW和M11两点,它与触摸屏没有直来直接联系,但触摸屏的速度显示不知是怎么传到触摸屏是去的
江湖好学士

网友E:
是不是重启后自动归零位呢

网友F:
我感觉应该是回原点有问题

网友G:
你的意思是电机有正反转功能而此系统不需要正反转功能,是吗?如果以前是正常的,那么应该是电机的问题。检查电机或者更换电机

网友G:
又或者是伺服有问题

网友H:
不知道有没有修改过私服放大器的参数呀!

网友I:
应该是没有返回到原点!检查一下原点开关!!!!

网友J:
请问控制伺服电机时,是脉冲+方向还是正,反脉冲模式。如果是脉冲+方向模式,可能是方向输出点有时熔接或接触不稳定。

网友K:
有可能是伺服出现问题了,关键是编码器

网友L:
还想请问各位PLC只有输出端两点连接变频器的FDW和M11两点,它与触摸屏没有直来直接联系,但触摸屏的速度显示不知是怎么传到触摸屏是去的
编码器可以反馈回速度,或者还有其它速度检测的机构!

网友M:
没有禁止反转的功能ma

网友N:
在想高手请教

网友O:
说的不明白,帮不了你,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

网友P:
说的太大概了吧!我还怀疑你那电机是单相电机电容坏了反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