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7-200与三肯变频通信问题

楼主(2010-08-15):
请问:VW100频率数据5000(50Hz)怎样编写与三肯变频发送程序,和校验程序

网友A:
三肯的通信是最好做的,1 发开始符,2 发变频器站号,3 发指令码,4 发数据,5 校验码,6 发终止符,要看资料,设定相关的通信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