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15):
请问11KW电机不用星三角起动,直接起动行不行,另外接触器和热继应怎选配。

网友A:
完全可以,接触器和热继电器如果用正牌的40安就行,热继电器调到20就行了。

网友B:
要是你的电源容量足够大,直接启动不会让电源的电压波动很大,可以用直接启动,这么大的马达还是降压启动好一些,以免对其它设备造成影响

网友C:
如果负载不大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D:
2楼说的很对,如果电源足够,且非要用直接起动,热保护电流设定在电机额定电流的0.95----1.05倍,交流接触器的电流大于电机的额定电流一级就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要是你的电源容量足够大,直接启动不会让电源的电压波动很大,可以用直接启动,这么大的马达还是降压启动好一些,以免对其它设备造成影响

接触器30A以上可以了.热继电器25A

网友F:
电源容量足够大可以直接启动。
保证是轻负载。
直接启动时对其它设备不应有电源波动的影响。
接触器选用40A 热继电器选用25A即可。

网友G:
同意6楼

网友H:
上海市规定,轻车16KW,重车11KW以上。都要用Y-△启动。如果直接启动,应选用40A接触器,加上30A热继,整定值调整在23A.

网友I:
不合乎安規,一般啟動電流是額定電流的6倍.

网友J:
支持8楼的看法,11KW满载电流约22A左右,因为启动电流很大,建议将热继的值调制22-25之间,开关要选用D63A的空气开关即可使用

网友K:
说的都有理

网友L:
直接启动没有一点问题

网友M:
一台电机是否采用直启或降压启动可由经验公式判断 电机全压起动电流(一般全压起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4-7倍)除以额定电流≤3/4+(电源变压器容量KVA)/4×某台电机功率。能符合上公式值则可直启动,否则应采用降压起动。至于交流接触器从实际维修经验看以其额定电流值翻一倍来选择较好(减少维修量吧),热继电器选型同意4楼得

网友N:
我同意6楼的意见,不过直接起动时在启动的瞬间对电网的冲击很大,建议采用星三角降压起动

网友O:
如果不加负载的话且电源容量足够就可以直接启动

网友P:
11KW就要降压启动
那我们厂的电机几乎都要用降压启动了

网友Q:
主要是电源容量
互相学习

网友R:
同意9楼的,热继整定23A左右,否则会烧接触器

网友S:
容量小于变压器容量10%,就可以直接启动,接触器用40A,整定电流22A,要看空载,还是带载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