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方法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0-08-15):
三菱FX2N的和FX3G,FX3U的编程方法、思路有什么不同啊?还有FX2N的和Q系列又有什么不同?谢谢!

网友A:
从根本上来说,没有任何的不同,循环依旧是循环,选择依旧是选择,顺序依旧是那个顺序。
他们的区别仅仅是语法的选择而已,要学活,……

网友B:
FX 与Q 在方式,方法还是很不同的,不要说得那么轻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从根本上来说,没有任何的不同,循环依旧是循环,选择依旧是选择,顺序依旧是那个顺序。
他们的区别仅仅是语法的选择而已,要学活,……
强呀。。。学习

网友D(2010-11-23):
都是三菱,编程方式比较象,但指令有点不同
可参考相关手册
FX1S,1N,2N的:
http://down.ymmfa.com/index.php?id=43
FX3G,3U的:
http://down.ymmfa.com/index.php?id=148
Q的:
http://down.ymmfa.com/index.php?id=88

网友E:
